[求助] 在线等,急急急!求问floorplan中macro的摆放对design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3-05-16):
我是新手,之前用Encounter做过floorplan,但是不清楚macro的摆放对design性能有什么影响

请问影响很大吗?都有哪些方面?

网友:
太大了,综合的时候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考虑怎么摆放MACRO,另一半的时间是在优化timing

网友:
影响很大,置顶FAQ里面提到一些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去看看!

网友:
去看看版图相关的书吧 里面都有提到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如果认真回答起来,版主们都能写本书了。

建议自己先去run一下,分析个半年回来,估计会有一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