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不同部分采用不同频率综合

楼主(2013-05-16):
最近一个项目,采用smic0.13的工艺,综合到240MHz时会有很大的viloation,但是系统时钟为240MHz,这里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者听说可以将项目中的不同部分综合在不同的频率下,比如模块A、B、C综合在240MHz,而模块D、E综合在200MHz,这样最终可以满足设计要求。请问有没有高手懂得这相关的知识的,给点指导,谢谢啦。

网友:
是有不同的时钟么?
按你这意思就是不同时钟
如果实在不行 就用增量编译
编了一块再弄回到原来的那个里面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有提到time high-effort的方法综合。
至于incremental compile,朋友能够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