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地PAD是否要连起来?外围的地线是否打衬底孔?

楼主(2013-05-16):
如题。请教大家。
1、两个地PAD(从驱动电流考虑,打两根线),一个给IO和内核,一个给模拟模块,这样分配是否合理?是否要在版图上连接起来?
如果不连,是否要在这两个地之间加二极管?
2、外围的一圈地线是否打衬底孔?

网友:
1 从版图的角度,不需要连起来,过lvs的带冒号。从esd的角度,这两个pad都要做esd防护。
2 外围底线是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外围是一圈30um宽的GND线。
感觉打上衬底孔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lvs加冒号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记得是dracula 还是calibre。两个相同的名字在不同的地方,会有open的lvs错误。你加上冒号就是告诉他,这两个是一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command file中有没有下述命令
virtual connect conn,如果有的话加上“:”,可以认为是虚拟连接,Run LVS没问题的

网友:
Sorry !上面好像少了一点点,virtual connect conn YES,一般情况下好像是默认的

网友:
?太专业了,我表示只会VHDL和verilog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会verilog的人 对既会verilog又会VHDL的人顶礼膜拜。

网友(2013-08-15):
我认为不需要,连起来增加noise

网友(2013-10-12):
不要连接,外围楼主应该说的是保护环,要打数字地的衬底孔。

网友(2016-02-24):
回复 网友C:

   两个步不同的地,不是直接连接起来,还是通过一对背靠背的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他们是分开的,但是当ESD来临时可以利用整个地网络进行放电

网友(2017-09-14):
搞不懂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最好用二极管连起来 噪声大多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