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问题~~求帮助~求分析~~

楼主(2013-05-16):
EC}E_75S}MFY%]%(25N5V3S.jpg  U$[FV3F)PWGE0`YS5A0K0QR.jpg
①第一张图中,data path delay大于requirement的时间,但是slack为正值,这会出现什么问题么?
②第二张图这条关键路径的主要路径;
③第三张图是PAR出来的最大时钟频率154.083MHZ,我的系统跑在153.6MHZ,这样的话时钟会不会很吃紧呢?会不会出现意外的问题呢?

楼主:
第一张图~~
回复 楼主:

网友:
时序不成问题,
生成时序报告时是以+85度,-0.95V的core电压这个最坏条件分析的,事实上你的板子运行条件要比这个要好得多。
上板经验 2ns的timing slack都能比较正常地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几条关键路径,我的slack time才是0.00几ns这个级别的,有点担心。
还有PAR出来的最大时钟频率,记得有人说过一般要有20%的余量才是最好,才不会出错,我实际要工作在153.6M,即PAR出来的要大于192M才是最好,但是我时序分析出来的才是155M,这会出现什么问题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规则是死的,要看具体场景灵活使用。比如你的产品是商用,并且要求很苛刻,那需要20%的降额之类的是有必要的,要是普通环境使用,就大可不必这么严格,工具本身已经考虑了较差情况。过设计同样不太合适。

当然你还有其它手段去提高时序,比如注意代码风格,对关键路径优先编码,XILINX推荐使用同步高复位,使用synplify premier带physics synthesis综合,使用多周期约束、加false path等一堆手段。
上板的时候,适当提高输入电压有利于提高板上稳定性(比如5.3V输入的你用5.4V输入,其实这个效果不大,如果板上接的是开关电源或LDO,下一级输出基本是保持稳定输出的,不受输入电压影响,只要欠压不严重),另外做好散热,加个散热片、风扇之类的,

网友:
1. 仅仅只有data path dealy 和 requirement 不能决定slack 的,具体到你这里positive clock skew 改善了setup time 的状况。

3. 约束正确的情况下,只要时钟质量、电源质量过硬的话没问题的。约束我们一般是10%的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耐心的回复~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现在正在优化一下代码,争取把时钟余量再提高一点

网友:
1.slack是正的因为后面的公式。
2.比较边缘,最好优化。
3.slack负的比较少,可能不出问题,可能出问题,出了问题就很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