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问题--package not defined

楼主(2013-05-16):
Error-[SV-LCM-PND] Package not defined
tb.sv, 39
tb, "scoreboard_pkg::"
  Package scope resolution failed. Token 'scoreboard_pkg' is not a package.
  Originating module 'tb'.
  Move package definition before the use of the package.
这个pkg,我确实的放在了文件列表里,跟uvm_pkg,但是编译时报这个问题。。。
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2014-03-0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你解决了吗?

网友A(2016-04-29):
在编译引入这个包的文件之前,要先编译这个包,就是在脚本中把这个包文件的路径放在其他文件路径之前

网友(2020-07-15):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引入这个包的文件之前,要先编译这个包,就是在脚本中把这个包文件的路径放在其他文件路径之前 ...

good comment, thanks

网友(2021-04-19):
请问下具体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引入这个包的文件之前,要先编译这个包,就是在脚本中把这个包文件的路径放在其他文件路径之前 ...

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