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 一定要跟formality 搭配使用嗎

楼主(2013-05-16):
primetime  與dc complier 產生的timing 是否一樣?

网友:
primetime驗的更仔細,結果會與dc compiler不太一樣。

dc report出來的比較rough,不會主動幫你show出非同步訊號產生的timing

而primetime會把所有path都show出來,包含你可能沒有下constraints的非同步路徑

primetime還會幫你檢查是否存在沒有限制的clock路徑

primetime可以單獨分析timing,不一定要跟formality一起使用

formality只是用來檢查你RTL跟合成器合出來的有沒有一致,

以及合成後的gate-level跟apr後的gate-level的一致性

primetime + formality即可以確保你不需要作dynamic-simulation

如果不使用formality的話,你就需要dynamic-simulation來確定一下你合成後的function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 大大的詳細解答

网友(2013-06-24):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在P&R后,用PT做完静态时序分析和formality验证,就可以避免做后仿呢?

网友:
      那请问,在P&R后,用PT做完静态时序分析和formality验证,就可以避免做后仿呢?

网友:
不能不做后仿吧,万一sdc中有写错的地方,除了后仿其他方法很难发现啊。

网友:
这两个没有必然联系吧

网友:
二楼解答的很到位。同问四楼问题。

网友:
formality 过了, sta 过了, 照样还是要做post sim

网友(2013-11-11):
请问后仿用什么做啊?

网友:
做后仿真的目的主要是验证异步逻辑。以及mix-signal 的部分

网友(2014-02-21):
我觉得也不用

网友:
一般布局布线后会,对于较小的电路,建议还是做动态仿真。对于大的电路,动态仿真的时间难以接受,就应该必须做PT和formality。但是formality现在还不是业界所承认的方式,还不算非常成熟。

网友:
这是一个东西吗?pt是检查timing的 formality只是检查 初始netlist和 signoff 后用于taepout导出的最终netlist功能是不是有出入

网友(2018-11-20):
PT的作用应该是check是否满足不同Corner下的timin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