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中奇次项谐波的消除

楼主(2013-05-16):
我现在在做CT sigma-delta调制器,三阶四位量化,仿真发现奇次项谐波相当严重,对性能性能影响很大,这应该是非线性引起的,我想请教消除奇次项谐波,改善非线性都有哪些方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First of all, you should know which part cause the odd-order distortion, OTA or DAC ?
    The output DR of OTA is enough ? The input amp of your OTA is small ? GBW is large enough ?
    If you use CIFF topology, the design of your summing block is good ?
    The ELD compensation's timing is correct ?
    4-bit will have a very high requirement on your DAC. The timing, overshoot, DWA.........

网友A:
回复 楼主:

    In addition, is your system level design is correct ? I found that some guys use z-domain model to simulation CT-DSM, that will cause a prolem. And your solver in simulink should be ode15s or 23s, not ode45, ode45 is for DT-DSM.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详细解释一下ode23 ode45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ode45 is non-stiff solver. CT-DSM is stiff, ode23s and ode15s are stiff solvers. they are better.
    You can use ode45, but you should use it carefully.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banzhu's respon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展开说一下为啥CT sigma-delta adc 是 stiff ode?  如果用ode45 有什么坏处?spice 是什么solver? stiff 还是non-stiff?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forget the answer to the first question. I saw it in a PhD thesis, it says it's stiff.

    Use ode45 is not efficient and may cause inaccurate instability.
    In spectre, if you use "conservative", it's gear2only
    ode15s use grear method, it use more equations in one step, but less steps than ode45, so it's more efficie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讲到“If you use CIFF topology, the design of your summing block is good ?”

    我想问设计summing block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以避免谐波的产生。

    谢谢。

网友(2013-10-21):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您说到CIFF结构时,加法器部分必须仔细考虑。不知道我这样看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三阶一位量化CIFF结构,不包含输入信号前馈通路,积分器输出前馈系数为:a1,a2,a3。那我电路实现的时候,求和电容Ca1、Ca2、Ca3(他们的电容和为Ct) 则要满足如下关系式:1)、Ca1:Ca2:Ca3=a1:a2:a3。2)、根据电荷守恒又有:a1+a2+a3=Ca1/Ct + Ca2/Ct + Ca3/Ct =1,那么我在系统设计时,是否一定要做到a1+a2+a3=1呢,我看到实际上很多文献都没有这么做。其余需要考虑的是不是就是面积、匹配、功耗吧?

网友(2013-12-24):
    如果要得到C1, C2, C3的值,除了需要知道a1, a2, a3之外,还要知道Ct,
   那么请问,您的Ct是怎样得到的呢?
  谢谢。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回答是有真东西的,我摸索了很久,看了SIMULINK的报错(问题刚性比较强,建议用处理刚性问题的求解器)才慢慢知道这些东西的

网友:
各位大佬好,请教个问题,反馈DAC中的overshoot(尖峰电流)会产生谐波影响吗?如果会的话,这个要怎么减轻,感觉开关动作必然会引起电流跳变,导致一个周期内的积分电流不是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