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家帮我看我这高频VCO版图。

楼主(2013-05-16):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振荡在12.5G的一个正交VCO,采用TSMC65nm GP工艺。上面是完整的电路图,所有的管子采用的是射频管。这是我同学告诉我的,之前我用的是普通管。我想问,VCO是否需要射频管,相对于普通的管子,用射频管又会有怎样的弊端。下面的图是我刚画的pmos_rf的交叉耦合对。求大家帮我看看有何不妥。谢谢了。感谢啊

楼主:
求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
射频电路注意寄生就好了 。具体的问题需要提出来才能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对于我这个12G-13G的VCO,我的后防要做到高的频率,才能是流片回来VCO振荡在这个区间?是否工艺角仿真的结果就和流片回来的结果接近?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啥一眼就看出是射频电路了。

网友:
射频电路的结构都差不多那样。哈哈

网友(2013-08-04):
因为这个电路用的应该是交叉耦合结构,里面有电感,普通的模拟的PLL,很多都是用环形震荡结构,所以能看出来,应该是射频电路,看楼主的应用区间,难不成楼主做的项目是微波领域?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ec上写10G,测试下来最多也就是8.5G到9G左右。
你要是想实测12~13G,后仿怎么也得到14G才成吧?再有就是看工艺了。有些工艺在高频下漂得略离谱。这个情况,仿了也白仿。

ps:本人刚入行。

网友:
使用rf器件,可以更加准确的提高仿真精度,一般rf器件在版图上不要进行合并,就是为了保证shematic中的器件model与instance出来的器件layout后仿性能尽量接近。一般射频VCO的实际频率与前仿有个10%-20%的误差很正常,能trim回来就算成功

网友:
这样的面积老板能接受吗?

网友:
太大了,除非是测试

网友:
嗯   真是太大了
成本太高

网友(2015-09-16):
额,好高端。

网友:
什么是rf器件?

网友(2016-04-14):
楼主的12G VCO的电感用了多大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也在画VCO版图 遇到了一些问题,想麻烦您帮忙看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97992&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