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的时候遇到问题,求救

楼主(2013-05-16):
error:wrong pin count in file "../

在做LVS的时候一直抱这个错,导致LVS中途停止,然后RVE处显示 designs don't match

我的.v网表是在ICC APR之后导出的,导出的时候的命令里添加了 -pg 没有再使用其他的命令

然后在v2lvs转换网表成.spi的时候,使用了选项 -v top.v -s stdcells.cdl -o top.spi,在转换过程中出现大量warning,似乎都是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BUFCLKHD2X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jzsoc_smici_BSR_mode_inst_design这样的,这个警告用不用管

另外在上图中,netlist选项卡下,我转换后的spi网表中怎么找不到原来的topcell

我的大致LVS的流程是这么做下来的,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导致最上面的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导入的网表的top cell的名字与你填写的Top cell名字是不是不一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见的这个jzsoc的 是在后面的...那里选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根据网表来写

网友:
error:wrong pin count
这个错误是你例化的MODULE的端口数目,与例化时所需要的端口数目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在SPICE里面调用的module pin的个数,和ICC里面这个MODULE的PIN各数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你SPICE里面调用错了

网友(2016-11-25):
新手还不太明白apr后的lvs流程,特为此前来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