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SIM 和XA 仿真疑问

楼主(2013-05-16):
最近使用了NANOSIN和XA仿真模拟电路,NANOSIM和XA的仿真精度都为5级,NANOSIM仿真结果不正确,XA的仿真结果和预期比较接近,哪个可信度高一点啊?
通常这两种模拟器分别面向的仿真对象是啥,求指点,谢谢啦!

网友:
個人覺得 Nanosim 適合用在模擬digital電路方面
若是mixed-signal或是analog的話
XA應該會較為準確

网友:
你的仿真参数是怎么设置的?是最高精度吗?这些工具仿真结果对参数设置很敏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Verilog和Transistor混合仿真,对于模拟模块,XA和Nanosim的精度都设为5级;其他模块的仿真精度设置为4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哈,要是可以找到synopsys的AE就好了.......

网友(2014-01-03):
個人經驗不管哪一種精準度設成4就已經很夠了畢竟使用XA和Nanosim時求的是快速得到結果
誤差只要可以接受就好
不需要強求精準度而犧牲XA和Nanosim可以較快速提供結果的初衷

我在實務上的經驗會搭配HSPICE作比較
針對一種Typical case  run XA, Nanosim和HSPICE
必較結果差異後決定XA或是Nanosim
然後剩下各種條件的仿真就僅使用XA或Nanosim

不過自從用了XA後就很少用Nanosim了
大部分XA的結果和HSPICE較接近且速度也較快

大家參考參考

网友(2014-06-28):
新手学习额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4-09-12):
上述仿真器都没有用过。

网友:
where can find XA?!

网友(2018-05-17):
不知 xa spice v.s. nanosim 速度差多少 ?

如果跑得快但不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