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nner不会用了,T-spice怎么生成网表,怎么才有波形啊

楼主(2013-05-16):
不知道电源怎么添加,大虾们支招啊

楼主:
晕死,电路图怎么放不上去。。。
运行的时候,一直是could not run simulation。 please check your dependencies
然后波形当然出不来,怎么回事啊,要怎么改

网友:
在T-Spice界面Options菜单的Dependencies,设置好T-Spice local engine DLL.原来的设置跟你现在的不匹配。

网友:
到s-edit里画电路,直接可以调用t-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