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后仿的时候用couple还是decouple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2013-05-17):
想请教各位,在做后仿的时候是用couple还是decouple提取寄生参数的?差别大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网友:
你的意思是指calibre抽C、CC、C+CC吗?

网友:
你应该指的是assura的RCX提取 。couple是把net与net的寄生提出来 。而decouple是把所有寄生都折合到参考地 。看你设计的电路需要。一般情况下, 区别不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ssura的RCX,在C only里可以选couple或者decouple,不像calibre里的情况。

网友(2013-08-03):
回复 网友B:

    能否帮忙解释清楚一下什么是电路需要吗???因为目前小的正在做的电路,发现decouple和couple的话,结果差别还挺大的。不知道哪种情况更接近真实电路,谢了

网友:
couple 通常是抽取 寄生C
decouple 是抽取寄生R和寄生C.
抽decouple的会更详细,更接近实际电路的

网友C:
抽decouple的会更详细,更接近实际电路的
POST-SIM 跑很久

网友(2013-09-02):
回复 网友D:

    抽取decouple的会更接近实际电路吗?couple的抽取的话是包括了couple+decouple的部分的,这个应该精度也会更高,更准确吧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C:
抽decouple的会更详细,更接近实际电路的
POST-SIM 跑很久

说反了吧,decoupled是耦合到地的,couple是net与net之间的,decoupled牺牲了精度的,提取的文件大小就可以看出来哪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