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oute_opt&focal_opt 不同

楼主(2013-05-17):
route_opt
Performs simutaneous routing and post-route optimizaton on the design

focal_opt
Performs postrote optimization to fix setup hold or logical design rule constraint (DRC) violations on the design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is referred to as th focal metric

经常用route_opt,但有时候得不到想要的结果,timing反而会变差。

focal_opt 没用过,对setup hold 等violation比较有针对性
有木有大侠说说focal_opt fix setup 和hold效果怎么样?

网友:
你用下试试看看效果呗

网友:
focal系列有时会比opt效果好,但是它不太顾及其他方面,容易造成其它问题

楼主:
刚刚尝试用focal_opt fix hold,没有达到预期,
仅fix 很少的hold!

网友:
route_opt同时优化所有的东西,focal_opt一次只能针对setup或者hold,两者都修要跑两次,跑的时候一般不会兼顾二者。同样的QOR下前者runtime短

route_opt动作温和,可以用于任何情况。focal_opt比较激进,适合几乎快clean的情况,FEP太多的时候对整体的影响会比较大,收敛性反而不如route_opt

focal_opt可以读PT slack table来修,route_opt不行

focal_opt的leakage相对大一些

route_opt是傻瓜式命令普适性高,focal_opt比较适合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并且明白相应代价的中高级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