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出现Short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7):
如题,按照之前在论坛上找到的一个帖子方法:
remove_net_routing {net1211 net3343 }

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true

发现short是没有了,但是出现了open,被remove的两个net都open了,请问各位高人,这是为何啊?

楼主:
发错地方了,我说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
route_zrt_eco \
  -max_detail_route_iterations 20 \
  -reroute any_nets \
  -utilize_dangling_wires true
方法是对的,把short的nets 抓出来,然后删掉,重新ROUTE_ECO 就可以了。

楼主:
3Q seuxiaoj

route_zrt_detail 和route_zrt_eco有什么区别吗?

我刚接触数字后端,之前都是做模拟后端的,所以不了解,能帮忙介绍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ute_zrt_detail和route_zrt_eco的区别是什么?
我第一次做PR,以前都是做模拟Layout,所以不是太清楚,能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route_zrt_eco的作用是把open的地方连接起来,然后修DRC。另外一个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 “把short的nets 抓出来”可以用命令啥report出来具体net name吗?我现在都是手工删了short再用eco的。。

网友(2017-09-14):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可以看看呢

网友:
删掉,然后 eco 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