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DSI接收端怎么把数据恢复成DPI时序?

楼主(2013-05-17):
当mipi发送video mode数据时,接收端怎么才能将其精确恢复成标准的DPI时序?
我的疑问是,接收端采用了mipi byte clock,DPI接口采用PCLK,中间经过FIFO的话,如何保证一行数据不间断?或者说一行数据的传输中,如何保证FIFO即不读空也不满?

网友(2013-06-18):
是的,我也不理解,协议里面感觉说的不清楚,很难理解

网友(2013-08-24):
中间的FIFO也称为Frame Buffer。它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允许写Buffer的速率和读Buffer的速率可以有些差别。但也不是说它们的时钟关系可以随便配置的。

楼主:
谢谢zhuben18 的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