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出现Short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7):
如题,按照之前在论坛上找到的一个帖子方法:
remove_net_routing {net1211 net3343 }

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true

发现short是没有了,但是出现了open,被remove的两个net都open了,请问各位高人,这是为何啊?

网友:
对着ICC一顿磕头,然后大喊,没有short 没有short ...........
接着 Short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下次做项目前到庙里先烧香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它俩先删掉再试试:
{net1211 net3343 }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move_net_routing 不就是删除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你试试改用route_zrt_eco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已经试过了,好像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试过了,好像是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我已试过了,问题已经解决,3Q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卤煮能否再说明下为什么route_zrt_detail没有解决,而route_zrt_eco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卤煮???
我不知道谁是卤蛋吶,而且你问的问题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弄明白,我也希望有人能帮忙介绍一下,目前暂时先用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说:
    route_zrt_eco是修复open net;
    route_zrt_detail加一些option是修正drc错误,不负责open net;
通常icc route最终的修复时这两个命令配合用,先1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