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tive-HDL 是前仿真吗?

楼主(2013-05-17):
写了一个程序,代码如下:

//在两个进程中进行阻塞赋值,观察时候有先后顺序;并观察testbench的结果,以判断testbench是前仿还是后仿
module test9(clk,rst,in,temp,out);
input clk,rst;
input [1:0] in;
output reg [1:0] out;
output reg [1:0] temp;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temp=in;
                else
                temp=temp+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out=0;
                else
                out=temp;
endmodule

经过综合,RTL图如下:

可见out和temp的赋值是同时进行的,没有先后顺序,若使用非阻塞型的赋值,情况也是如此;

用Active-HDL的testbench进行仿真,代码如下:

//-----------------------------------------------------------------------------
//
// Title       : test9_1
// Design      : test9
// Author      :
// Company     :
//
//-----------------------------------------------------------------------------
//
// File        : test9_1.v
// Generated   : Fri May 17 10:59:29 2013
// From        : interface description file
// By          : Itf2Vhdl ver. 1.22
//
//-----------------------------------------------------------------------------
//
// Description :
//
//-----------------------------------------------------------------------------
`timescale 1 ns / 1 ps

//{{ Section below this comment is automatically maintained
//   and may be overwritten
//{module {test9_1}}
module test9_1 ();
//}} End of automatically maintained section

// -- Enter your statements here -- //
reg clk,rst;

reg [1:0] in;
wire [1:0] out,temp;

initial
        begin
        rst=1;
        #10 rst=0;
        #10 rst=1;
end

initial
        clk=0;

always
        #5 clk=~clk;

initial
        in=0;

test9 cc(clk,rst,in,temp,out);
endmodule

//在两个进程中进行阻塞赋值,观察时候有先后顺序;并观察testbench的结果,以判断testbench是前仿还是后仿
module test9(clk,rst,in,temp,out);
input clk,rst;
input [1:0] in;
output reg [1:0] out;
output reg [1:0] temp;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temp=in;
                else
                temp=temp+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out=0;
                else
                out=temp;
endmodule

仿真结果时序图如下:

out和temp是同步进行输出,所以我判断改仿真为前仿真,没有考虑D触发器的计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