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中DMA工作流程原理

楼主(2013-05-17):
比如AXI中有个DMAC做为mastar,当有外设有DMA请求时,需要通过中断通知给ARM core吗.
DMAC接到DMA请求,如何得到总线,传输完后,需要通知ARM core吗.

网友:
不是通过中断的方式,应该是CPU主动发起访问dmac的操作,告诉dmac怎么去传输数据,之后cpu就不管了,dmac会自己去搬运数据。之后dma与cpu对于总线来说,是两个对等的master,是通过matrix的仲裁机制来访问总线的。

网友(2013-07-09):
学习学习,不知道哈

楼主:
谢谢finalman. CPU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发起DMA?
比如,一般DMA控制器有req端口,外设DMA请求都接在这个端口上,外设发起dma请求,CPU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