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 cell的LVS问题

楼主(2013-05-17):
在ICC上加入add_tap_cell命令后,layout中的p_sub,nwell接到了正确的电位。

          但是ICC产生的网表中因为没有p_sub,nwell的声明,所以过不了LVS。

             请问,如何解决。谢了!

网友:
v2lvs的时候使用addpin这个OPTION,或者写个脚本自己加。
ICC没有加这个的功能

楼主:
谢谢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