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請教 dff 或 icg

楼主(2013-05-17):
请问在design里遇到要使用分频电路时
使用 dff 将q bar回接到D 来产生
或产生enable信号使用 icg cell来分频
这两种方式的优劣
在fpga 或者asic后段来说
使用哪种分频器较为适当

楼主:
比较一下如下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优劣之处
麻烦大家了

DFF分频器

icg

power

gatingpower

duty  cycle

50%

不一定为50%,由enable讯号决定

CTS

需设定为ingnore pin与generated clock

可直接穿越无需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