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D ADC的问题理解

楼主(2013-05-17):
在Schreier R.的数据转换器书page264的程序不理解,请指点
OSR= 64;
H= synthesizeNTF(5, OSR, 1);
nLev= 3;
Nfft= 2^ 13;
tone_bin= 57;
t= [0: Nfft- 1];
u= 0.5* (nLev- 1)* sin(2* pi* tone_bin/ Nfft* t);
v= simulateDSM(u, H, nLev);
n= 1: 150;
stairs(t(n), u(n), 'g');
hold on;
stairs(t(n), v(n), 'b');

tone_bin是什么意思?如何取值?
nLev怎么有3个呢,不应该是2的倍数吗?
u的表达也看不明白

请理解的人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要在bin上来避免频谱泄露。n bit flash的level有2^n-1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imulateDSM的函数来看,nLev是矩阵吗?为何u的表达式要和nLev有关系, nLev代表什么呢?

楼主(2013-06-21):
回复 网友A:

    如果nLev是2^n-1,那nLev应该都是奇数,为何函数中nLev默认是2?

网友:
就是量化器的位数啊,一位量化输出电平是2个,说明书上都有说明的

网友:
nLev需看你实际使用的量化器是哪一种,一般可分为mid-rise和mid-thread两种,
mid-rise是量化后并不会有中间值(Vdd/2),那么它的nLev会是2^n;
mid-thread则包涵中间值,所以nLev是2^n+1。
如1bit的量化器就属于mid-rise这类,因此nLev=2

楼主(2013-10-08):
回复 网友B:

    mid-rise和mid-thread是什么意思?有中文意思吗?这两个术语很少看到呀
mid-thread应该是2^n-1吧?

网友:
那个u的公式表示的是输入信号,其中bin的位置就是tone的值,以后做FFT就直接是一个整数bin。

网友C(2022-06-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您好!请问nlev指的是什么?下面是我在matlab中建模三位量化得到的输出,(书上说的nlev指的是量化器的电平数,)那么这个三位量化的电平数就是8? 1654417792(1).p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请问nlev指的是什么?下面是我在matlab中建模三位量化得到的输出,(书上说的nlev指的是量化 ...

multi-bit, 就这样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multi-bit, 就这样理解吧

1654474377(1).png 你好!如果三位量化量化器的电平数为8,那understanding这本书上的这段代码,如果用于三位量化的建模,那第三行中的M应该为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