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tapeout,还是在virtuoso中tapeout

楼主(2013-05-17):
对于数字设计,我一直认为在icc中tapeout更好,我的原因是在以后做ECO的时候,可以方便的使用PR工具,并尝试PR工具里面的eco功能,加速ECO过程。而我们现有的流程是从virtuoso中tapeout,具体是这样,PR工具中做好PR,然后出gds,在calibre中drc,lvs,dummy metal,直到virtuoso出tapeout。
就是因为从pr工具中导出GDS后,信息丢失,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将来做ECO的时候,只能在virtuoso中进行,感觉非常麻烦。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或者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当然,在PR工具中tapeout,有一个直接的问题,ICC必须能把calibre对design的改变反标回ICC,这个貌似现在有没有方便的途径。貌似ICV是可以集成进入ICC的。不知道其他公司的PR工具和drc/LVS工具是如何写作的?

楼主:
自己的需求是要physical verification和pr工具结合的更紧一些。免得来回跑。

是不是现在大家的flow都是pr和physical verification分离的?

楼主:
哪位兄弟解惑啊,谢谢
讨论一下也行啊
难道就我一个人有个疑问

网友:
两个问题:
1:eco 为啥一定要在virtuoso里面做?
2:一般pr tools output gds ,都不会有drc and lvs 的错误。

除非在virtuoso里面在calibre drc lvs 的时候,修改了部分digital 的东西。
否则可以在pr 工具里面eco ,然后再output gds ,替换eco前的部分,就OK 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calibre 的物理验证还是比较pr 工具里面的drc lvs 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