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学习ddr

楼主(2013-05-17):
请教一下大家,作为一个FPGA工程师,我想深入学习一下DDR相关的知识,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网友:
Xilinx的软件里有DDR控制器生成工具,可以试着做做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做过了,不过做了这个也只是简单的会用,还是不能深刻理解DDR的工作原理等知识

网友:
哈哈,我都做了两年了
先看协议吧,把协议吃透了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至少哦
然后可以用ise生成的ip,仿真下,对着波形把协议里面的东西对应上去
先就这些吧,要是真想搞通了,可以再聊

网友:
多看看参考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