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偏置的环路增益问题

楼主(2013-05-17):
如图是复旦大学模拟电路二级运放实例中的偏置电路图,文中讲到该偏置有一个正反馈,环路增益为1/gm13*RB。请问各位大侠,环路增益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为什么该值必须小于1呢,该反馈怎么分析呢?谢谢各位。

网友A:
RB对M12栅信号引入负反馈,M8,M9,M13对M12栅信号引入正反馈。即整个环路包含了正反馈和负反馈。
下面计算环路增益:在M12栅出断开,加激励Vi,Vi在M12产生电流为Vi*gm12/(1+gm12*RB),这个电流流如M8,镜像到M9,在M9中看到的电流为:(gm9/gm8)*Vi*gm12/(1+gm12*RB),这个电流有进入M13(二极管连接)产生电压Vo=(1/gm13)*(gm9/gm8)*Vi*gm12/(1+gm12*RB)。 因此环路增益为Vo/Vi=1/(gm13*RB) (M8=M9 ,gm12*RB>>1)。
直观看环路增益中RB引入的是负反馈,而1/gm13 引入的是正反馈,为了保证稳定需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即:RB>1/gm13 即 1>1/(gm13*RB)。
对与包含正负反馈的环路,我一般喜好分别算出反馈系数,然好保证负反馈系数>正反馈系数。

楼主:
谢谢版主,小弟受教了,佩服的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从m9断吧?严格讲,m11也有点影响?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A:

   太精彩了

网友:
版主功力不错,在此行当也从业多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惭愧,刚工作一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模拟基础很好,看来必然是名校出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你工作几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11年,还要继续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jiang.sg/Application%20Data/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80.gif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jiang.sg/Application%20Data/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80.gif

网友:
回复 网友A:

RB再换路中间吗,而且最后的电阻不算M11管子的源机电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看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2014-03-11):
回复 2# jiang_shuguo 感谢你的讲解,正在看这个资料呢!

网友(2014-07-14):
2楼理解的真透彻,推倒和直观娓娓道来,佩服

网友(2014-10-19):
回复 网友A:

理解的好透彻,佩服佩服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好

网友:
Thanks for #2's analysis.

mpig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讲得很精彩!我在看拉扎维的书的P311的图11.3(b)时,按照你的思路分析,在M2的栅极断环,M3为共源极,因此M3的栅极电压-gm2*(RS+1/gm3),再经过M4,最终得到环路增益:gm2*(RS+1/gm3)*gm4*1/gm1=gm4*RS+1/K,环路增益是正的,这样电路会稳定吗?难道取决于gm4*RS+1/K的值是否大于1?
      另外,感觉将图(b)中的RS挪到M4的源极上,为M4提供源极的负反馈,这样与你的之前的分析就相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b中的Rs位置错了把,感觉应该在M4源级,没仔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接错了!这是拉扎维书上的图,当然书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另外我还感觉书上P324上的这张图也有问题:我认为应该是M2和M3应接成二极管接法,而不是M1和M4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的,两个都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看了这贴之后果断路人转粉了~~~么么哒~~~

网友(2015-03-14):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感谢你详细的讲解,我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楼主有时间帮我解答一下。。。小生感激不尽!!!(1)电路中M10和M11的作用是什么?
(2)M8,M9,M13对M12栅信号引入正反馈,那M10和M11了,对其没有影响吗?还有在算增益的时候为什么也没有考虑M10和M11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
扎實的基本功

网友E(2015-05-01):
关于2楼的问题
1)原文“gm12*RB>>1”,M12和RB是2个分离的,互相独立的2个元件,何来这样的关系?我们非常熟悉gm12*ro>>1,于是潜意识条件反射的写出gm12*RB>>1,不但小姜同学如此,连复旦都如此。实际上,RB的值不大(我们用这个电路就是因为它可以用小的电阻却可以产生很小的电流),所以gm12*RB是<1的
2)原文“对与包含正负反馈的环路,我一般喜好分别算出反馈系数,然好保证负反馈系数>正反馈系数”,算反馈系数,这是令人费解的
以上2个是枝节问题,主要是下面,概念性的。

3)原文“为了保证稳定需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即:RB>1/gm13 即 1>1/(gm13*RB)”,将RB>1/gm13(姑且认为该式正确)看成是条件,实际上,这是结果,当RB>0,K>1,其中K是宽长比M12/M13, 在工作点下必有环路增益<1。 RB>1/gm13是RB>0,K>1的结果,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无需因为担心环路不稳定而去校验是否满足RB>1/gm13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意!
    只要RB>0,K>1,负反馈就大于正反馈了,而不用在乎RB>1/gm

网友(2015-08-07):
回复 网友F:

   同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构成共源共栅电流镜,增加精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从仿真的结构我有看到GmRB<1和GmRB>1的两种情况都可以。大神可不可以再详细的分析下???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依我所见, M10&M11的存在是因为对原来op-amp电路 replica  baising. 这个biasing circuit比较经典 但是会有system gain error

网友:
楼上一群呆逼,系统里根本没有负反馈,只有正反馈,只要正反馈的增益小于1,系统就无法启振。RB只是减小了正反馈的反馈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严重同意!
支持 反对

网友:
分析得很好,小弟佩服

网友:
Cut the circuit at node 9.
For the left: Gm=1/RB.
For the right: R=1/gm13.
Loop gain=GM*R=1/gm13/RB.

positive feedback should have loop gain less than 1 across ALL THE FREQUENCY other than just DC.

网友:
来看看几年了

网友:
I replied this because I think it's worthy of my comments....who have power to dictate no reply can be made for thread posted years a ago?.... Please don't post unuseful information in forum because it is a waste of time for everyone.
回复 网友G:

网友(2015-09-06):
环路中由于Rb的存在,唯一确定了电流(除了0电流之外)。经过推导,gm*RB可由M12与M13的宽长比K确定,我得出的表达式是 环路增益=sqr(k)/(2*sqr(K)-1),当K大于1,RB大于0时,环路增益小于1,系统稳定。
(其中忽略了体效应,也近似左右两路电流相同,这里M11和M10个人感觉是为了电流更好的镜像)。
可能有错,希望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让M4与M2做二极管接法,就可以了!否则,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

网友:
回复 网友H:
M10与M11管子的存在是为了让M12和M13管形成共源共栅结构,使M12更好的镜像M13的电流。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如果没算错的话,增益应该是1/[2-1/sqrt(k)].

网友(2016-07-01):
38楼分析的正确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刚开始的分析是对的,但是你这样算下来其实已经包含正负反馈了,最后结果Vout/Vi=gm9/gm8 * gm12/gm13 * 1/(1+gm12*R)=1/(1+gm12*R),(如果左右镜像的话)
  即环路增益 =1/(1+gm12*R)<1,所以稳定。
如果要按你的说法要保证负反馈系数>正反馈系数,也应该是分开算RB对M12栅信号引入的负反馈和M8,M9,M13对M12栅信号引入的正反馈,再比较。
另外,为什么稳定要保证负反馈系数>正反馈系数才稳定呢?环路增益小于1的正反馈也是稳定的啊
个人拙见,纯属交流探讨。

网友(2016-10-27):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算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K(2020-09-27):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如果没算错的话,增益应该是1/[2-1/sqrt(k)].

你算的跟上面的一样,为什么我算的是sqrt(K)/2*(sqrt(K)-1),我感觉我算错了,又找不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刚开始的分析是对的,但是你这样算下来其实已经包含正负反馈了,最后结果Vout ...

左右镜像,gm12≠gm13,它们电流想等,但尺寸不一样

网友:
确实接错了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K:
你算的跟上面的一样,为什么我算的是sqrt(K)/2*(sqrt(K)-1),我感觉我算错了,又找不到错误
...

答案就是1/[2-1/sqrt(k)]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K:
你算的跟上面的一样,为什么我算的是sqrt(K)/2*(sqrt(K)-1),我感觉我算错了,又找不到错误
...

你分母分子同时除以sqrt(k)不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A:
RB对M12栅信号引入负反馈,M8,M9,M13对M12栅信号引入正反馈。即整个环路包含了正反馈和负反馈。
下面计算 ...

想问问为啥一定在M12的栅端断开吗?是只有这个节点能接到来自R的负反馈吗?
看完全部楼,觉得整体应该是个正反馈,正反馈在增益小于1的时候确实也是稳定的,计算绕一周的方法也肯定是传输函数,里面既包括了正、也包括了负(比如用带源极负反馈求Gm),那么我猜想选取M12的栅端作为断开点,恰恰是表达式比较容易求吧,要是选用M9的栅端断开,表达式就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2楼的问题
1)原文“gm12*RB>>1”,M12和RB是2个分离的,互相独立的2个元件,何来这样的关系?我们非常 ...

虽然实际仿真中您的确是正确,但我想问问,我按照2楼的算gain,不把gm12×RB看作无穷大,但我得到的gain=[gm12/(1+gm12×RB)]/gm13<1,得到的是gm13>gm12且RB>0,和您的K值刚好相反,而且Vgs12+i12×RB=Vgs13,且i12=i13,RB>0,则必有gm13<gm12,所以设计的时候只能让RB足够大,来弥补增益式中分母K=gm13/gm12<1的事实,只要(gm13×RB+gm13/gm12)>1,则增益就会小于1

补充内容 (2024-4-18 11:47):
不好意思,您的K=gm12/gm13>1,但分母是1/K,所以K>1并不能表达gain<1,还是要靠RB

网友(2025-01-08):
请问楼主的正负反馈系数是怎么求出来的?

网友(2025-05-03):
请问有没有复旦两级运放文章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