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中如何获得读出来的数据?

楼主(2013-05-17):
各位:
      正在用UVM搭建仿真环境,把以前的apb的testcase拿出来跑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通常使用`uvm_do_with(req,{req.addr==my_addr;req.direction==WRITE;req.data==my_data})来发送写传输,用`uvm_do_with(req,{req.addr==my_addr;req.direction==READ})来发送读传输。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知道读出来是什么值,对该值进行判断,然后才进行后续处理,比如:

rdata=apb_read(addr);
if(rdata==FF)
    ....
else
    .....

但是,使用了UVM的sequence中,该如何取得读的数据呢?
我在我的`uvm_do_with(req,{req.addr==my_addr;req.direction==READ})之后,加了一行“$display("addr=%h,data=%h",req.addr,req.data);"结果出来的地址是对的,data却一直是0。因此,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么?还是没办法?

网友:
`uvm_do_with(req,{req.addr==my_addr;req.direction==READ})
执行这一行语句只是生成一笔读的请求,然后送给driver去发送。读的data此时并没有回来啊。相当于此时只是生成了req的addr,但是data需要driver自己去得到的吧。
LZ不妨把req的原型贴出来看看。

网友:
读的结果只能从monitor中获得吧。你driver的transaction中不会有读回的data的。

网友(2013-06-16):
可以用 uvm _sequence #(REQ,RSP )  同时使用两个trans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REQ和RSP这两个transfer应该是相同的class类型吧?

网友:
   by default, uvm_sequence就带这两个参数,是同一个类型的哦

网友:
好像可以不同的。 你照着  REQ 在定义两外一个 RSP, 然后试一下。

网友:
这里的读操作的响应是需要SQR发送完REQ给Driver,但是Driver需要在读操作结束时将读完毕的READ data作为有效数据内容写到RSP结构内的数据,这样,SQR以及上层的SEQ/Virt_SEQ可以获得准确的READ data。

网友(2022-01-13):
driver中put_response,sequence中get_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