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脚本文件指令后面的^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7):
如题:在一个官方例子的脚本文件里面看到有好几条指令后面有^M这样的标志;但是单独在dc_shell>下面运行不了,请问这个^M是什么意思?例如脚本文件中:
uniquify^M
compile^M
等等……

网友:
Linux下用dos2unix之后,^M就没了。
是dos格式的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s2unix?  我是在linux下面用vim打开的啊?为什么会有呢?

网友:
VIM打开确实有,我也挺好奇。。。

网友:
这是unix文本文件与dos文本文件的差异。unix行尾只有换行符,dos行尾有回车符和换行符。
^M即Ctrl-M,就是回车符。
如果你的linux没有转换命令,可以用vim把^M删除。也可在windows中用UltraEdit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不删也可以用的啊

网友:
linux系统的shell是认识^M的,所以linux命令脚本是可以不管有没有^M的。至于其它shell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删掉,有的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
在linux下,用dos2unix filename

网友(2013-06-24):
转一个。
你的文本中既有unix的换行符,又有dos的换行符,那么vim会认为你打开的是unix的,所以,那些dos的换行符就会出现恼人的^M。不过这种情况不常见。办法是:
1)若你的vim版本大于7.1,并想用dos显示和保存,如下语句:
:e ++ff=dos
2)若你的vim版本小于等于7.1,又想把文章按照dos格式显示和保存,如下语句:
:set ff=dos
:%s/\r\+$//e
3)若你的vim版本小于等于7.1,又想把文章按照unix格式显示和保存,如下语句:
:set ff=unix
:%s/\r\+$//e

网友:
格式问题,回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