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能仿真成功,实际测量失败

楼主(2013-05-17):
代码如下:

//利用TLV5613来画方波,通过控制写控制口的电平来调节方波的周期以及占空比;
module square(clk,rst_n,out,state,we,A0,ldac);
        input clk,rst_n;
        output wire [7:0] out;
        output [3:0] state;  //从高位到低位,分别控制A1,SPD,片选以及PWD;
        output reg we=1; //控制TLV5613的写使能;
        output reg  A0;//地址控制线A0
        output reg ldac;//输出控制线ldac
        reg rst;
        reg [4:0] counter;//从0计数到26,不断循环

        assign state=4'b0101;
        assign out=8'b11111111;

        always @(posedge clk)
                rst=rst_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unter=0;
                else if(counter<26)
                        counter=counter+1;
                        else
                                counter=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A0=0;
                else if(counter==0)
                        A0=A0+1;
                        else A0=A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we=1;
                else if(counter==0)
                        we=0;
                        else
                                we=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ldac=1;
                        else if(counter<2)
                                ldac=1;
                                else
                                        ldac=0;

endmodule

综合之后的RTL图为:

用Active-HDL仿真之后的波形为:

但是在实际的电路中,在we,A0,ldac这几个端口都没有测量得到想要的波形,而都只是一个大小为3.3V的直流电压。
求指点!

网友:
看看clock和reset信号对不对

网友:
先把只会用“=”的习惯改过来。

网友:
同三楼,全阻塞赋值,还用一堆靠counter控制的耦合逻辑,还只做功能仿真,能对了才见鬼了........

网友:
动手练习没问题,但还是先看看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忠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啥叫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