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Check List 问题4

楼主(2013-05-17):
電容的上下層的接法,是否有詢問過designer。通常gnd接下層;或是較noise的接下層。

为什么较noise的接下层?     应该接上层吧?

网友:
这种一般design会主动告诉的。通常电容用在sc电路里,下层接低阻点(被驱动点)。这是从电路本身接受噪声解释的,你们这里是从电路本身发出噪声解释,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