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中,PCB板上压降达到0.3V

楼主(2013-05-17):
我在测试中遇到了问题,SMIC的65nm工艺,芯片面积3×5mm²,稳压电源提供1.38V电压,用示波器测得输入到芯片的电源电压管脚只有1.07V,在PCB上的压降达到0.3V多,电流是0.810A,有点过大。而此时芯片只有大概1/9的硬件在工作,其余部分的时钟都关闭了。芯片也不是正常工作,会出现错误。PCB板压降过大是不是有点问题?但电源走线只有不到15cm,线宽也是8mm左右

网友(2013-07-04):
先把芯片去掉 在pcb上加不同的负载看看pcb上面的压降,是不是芯片的电流过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应该是芯片的电流过大!!芯片设计时没有做好电源管理

网友(2015-04-12):
电流过大,设计好电源的电路和REF

网友:
是数字还是模拟芯片,

通常pcb 压降在5%左右,加上芯片自身的5% ,合起来10%左右,里面的device还能工作
如果降的太多,可能就不行了,只能通过加压的方法试试

网友(2016-07-01):
电源设计是关键

网友(2017-07-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下看看。

网友(2024-04-16):
不正常,不应该这么大压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