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ADC sinc 滤波器级数为什么级数L=M+1

楼主(2013-05-17):
delta-sigma ADC后面的sinc averager梳妆滤波器为什么级数L=M+1(其中M为调制器级数),如果L大于M+1会有什么影响,性能会提高吗还是说不会提高。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为了压制量化噪声,保证斜率比量化噪声的上升斜率大。如果L大于M+1,理论上性能增加的不太多,但代价也增加,应该是不划算。

网友:
受教了,楼上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大牛是哪个公司的?见解很深刻啊,能推荐讲述这些的书或者资料吗?

网友(2014-03-16):
很感激这样的解释

网友(2015-10-16):
经典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