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anner中T-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13-05-17):
大家好,我在tanner的L-edit中做了版图并转化出.spc文件仿真。打开的时候发现中有AD,PD,AS,PS,请问它们各自是代表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
额,这个查查spice的manual就可以了

A是面积,P是周长,D代表DRAIN,S代表SOURCE

AD就是DRAIN端的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谢谢你。但是单位呢?比如AD=18.13p,那就是?

网友:
p就是-12次方,一般长度是u米定义么,就是-6,平方是面积后就是-1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的,真的很感谢!!!!那也就是说面积是um^2的单位。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