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域采样,频域为什么周期延拓了,不问公式推导,想问机理

楼主(2013-05-17):
时域采样,频域为什么周期延拓了(即采样后的信号包含着很高的频率分量,必须滤除后才能恢复原信号),理论公式闭着眼都能写出来,想问机理,

有什么物理现象可形象解释的?求通俗易懂的解释!!!

网友:
只要采样了,频域就周期了。
模拟信号的冲激串采样,频域就是信号频率对冲激串频谱的卷积,于是频谱就延拓了,由此也衍生出采样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后的信号的频谱是周期的,频率高的地方也有频谱,这说明采样后的信号包含了比原信号更多的频率分量进而必须进行抗像频滤波才能恢复原信号

网友:
采样序列是周期函数,在时域可以看成是无穷多个正弦信号与被采样信号相乘,频域则是频谱搬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的狠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