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求助!

楼主(2013-05-17):
用cadence仿真时出现如下提示
2013-05-17 13:08:23的屏幕截图.png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do you add spectre in path?

write spectre in terminal and press en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ease tell me the detail.

网友:
1- install mmsim (for example mmsim121)
2- add this line in bashrc
   export PATH=<path of mmsim>/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PATH=<path of mmsim>/MMSIM121PATH
3- save and open another terminal
4 -finish

楼主:
i have install the Cadence Base,  i have the install package for Hotfix.  What should i do? Is mmsim and Hotfix the same?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 Base,  and its Hotfix do not include MMSIM.MMSIM is a indepentent package

网友:
yes mmsim is simulator for cadence

网友:
好在很多license已经包含了MMSIM的FEATURE,所以一般不需要单独和谐MMSI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