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工作点各参数含义

楼主(2013-05-18):
求解:
1、用cadence进行dc仿真时,print Dc operating pionts之后会出来管子的一堆参数,有些经常用的参数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也有些参数不知所以,怎样可以了解到每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呢。pdk里面貌似也没有啊。
2、用MOST接成纯电阻做负载的共源放大时,漏端到地的电容是哪个参数呢。何乐年书上说cdd就是d端的总电容,但是仿真结果中那个值特别小,与对应求出的极点相差很大。还有个参数是cddbi,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如果用这个参数计算极点的话,结果倒与仿真相差不是很大,难道这个才是真正漏端电容?

网友: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在manual里找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下了份spectre的manul,果然大部分参数都有,不过有些参数像cddbi还是没找到,也不知道是manul旧还是这个参数本来意义不大。

网友:
Cdd只包括沟道电容,不包括结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那个在哪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好了,谢谢你帮我纠正。
    难怪我以前手算时老是与仿真结果相差较大,原来是在输出端没考虑结电容Cjd。那在计算共源放大输出节点电容时是Cdd+Cjd,还是Cds+Cjd呢。
我在计算时发现如果采用第二个的话与仿真结果一致,第一个会有偏差。这样的话,软件中给出的Cdd这个参数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C(2020-03-09):
你好,请问你的manual是在哪里下的呀?找了半天没找到,谢谢谢谢啦

网友(2021-12-01):
还有人吗?如果说Cjd是漏极结电容的话,那么参数中Cdb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2023-1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manual里面哪个章节呀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manual是在哪里下的呀?找了半天没找到,谢谢谢谢啦

你好,请问你下载到了manual吗?在哪里可以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