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和amp区别

楼主(2013-05-18):
小弟新手 学习放大器时候不明白ota(跨导放大器)和电压放大器amp有什么区别
好像一个是电流输出 一个是电压输出
都是放大器 有什么不同呢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1)Op-amp 从宏观模型角度去理解,更类似于一个受控电压源,输入Vin,输出为AVin,而OTA等效为一个受控电流源,输入Vin,输出电流GmVin,OTA输出节点的电压实际上是输出电流对输出节点相对于gnd的电容充电的结果。(2)从内部结构区分,OP Amp实际上是OTA+Output Buffer,OTA输出阻抗较大,这也符合电流源内阻大的特点。OP AMP为了提升输出对负载的驱动能力,因而引入低输出阻抗的Buffer级,这也符合电压源低内阻的特性。
(3)在二者构成反馈闭环应用中,由于二者的输出阻抗不同,若反馈回路采用电阻网络,会产生负载效应,继而使得两者的环路增益A*F相差很大。

网友:
仅仅是一个电流输出和一个是电压输出这个差别也就很大啦。
DCDC环路补偿的时候也要区别开的。

网友:
二楼讲的相当精辟,支持一个

网友(2014-08-10):
二楼犀利,,,赞一个

网友(2017-04-05):
二楼说的好

网友:
简而言之,一个是压控电流源VCCS,一个是压控电压源VCVS。

网友: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7-07-14):
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想请教下放大器输出阻抗的大小与对负载驱动能力强弱的关系是怎么对应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内阻对于后面级的驱动能力的问题,我以前是认为buffer的加入是为了提高电流驱动能力的,好像我是理解错了

网友:
输出阻抗大电流输出(ota),阻抗小电压输出(amp)

网友(2023-11-24):
受教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