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基本知识汇总--- 从大家的答案里面copy来的

楼主(2013-05-18):
看到很多帖子都有不少答案,但是作为初学者,看了容易忘记,我来个总结,呵呵。谢谢各位大虾的贡献。(不过有点乱,看到哪,就copy到哪)大家不要回帖!!!不要灌水!!!

1.    Tap cells are a special nonlogic cell with well and substrate ties. 它只针对于没有substrate和well tap的stdcell library。一般来讲,在floorplan阶段,也就是preplacement阶段就要加tap cells,它有距离的规则要求需要满足。
      Well filler是routing 完后,为了避免well的gap造成的space violation而加的well filler cells。对一般的工艺来讲,加普通的filler cells即可解决问题
      针对不同的工艺,需要设计前先了解它的库中所包含的special cells。

2.   概念上来讲useful skew就是有些datapath延迟较大,而处于同一时钟树中的寄存器中的时钟延时相对较小时,可以迁就延时长的datapath,增加寄存器的时钟延迟并不影响时钟树的功能,这种方法就是时钟树的有用偏差(useful skew)。

3. create generated clock时,怎么指定master pin呢?
  -source master_pin 就是生成这个generated clock的源clock的pin。它可以是source clock,也可以是generated clock

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概念是

    -master_clock clock 是生成这个generated clock的最源头的那个clock。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这个选项。当有多个源clock到达这个generated clock,工具无法主动判断时,才被要求使用这个选项。.
4 . footprint
    footprint一般都在.lib文档中定义,每个cell都有一个footprint名对应;一个footprint代表一组cells。例如,and2x1.and2x2.and2x4.他们具有相同的footprint and2,他们的功能相同,驱动能力不同。

footprint是指单个std cell的function/size/pin location,一般主要用于low power design flow里保持routing不变的前提下std cell的替换

5.时钟树的动态平衡:
    某个特定点的insertion delay随着参考点的delay而变化。
    在无法预知(又不想特别指定)参考点的insertion delay的情况下,想让特定点与之平衡时使用

网友:
什么东西?表示没有看懂,看来后端还是很高深呀,相比于前端

楼主:
clock sk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ime clock signals arrive at the clock sinks excluding ignore pins(clock sinks include the CK pin of sequential cells, such as transparent latches, flip-flops, ICG cells, and memory blocks, and ignore pins include explicit ones and implicit ones, such as output, pins without timing info, etc )

global skew: the clock skew between all the valid end points of the clock tree, no matter those points are logically/physically adjacent or not

local skew: only count the skwe when the two points are adjacent

useful skew: when setup/hold violation happens, we can adjust the arrival time of clock signals to meet the timing constraint. this technique is not so useful when on-chip-vari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网友(2014-07-16):
还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