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 噪声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3-05-18):
我仿的是多模分频器的pss和pnoise,可一直不收敛,跑不完,仿前面的二分频和2/3预分频单元的都可以,想请教在仿多模分频的时候,设置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有多个频率信号时很难收敛,确定检测的信号频率是最低的

网友(2013-08-21):
把PSS的 beat frequency 改成要观察那一点的频率??

网友(2021-09-06):
我现在仿真一个由div2/3分频器组成的div127,仿真pss不收敛,请教大神是怎么解决的。beat frequency设置为fin/127或者126或者128都不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