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和基准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3-05-18):
LDO是用来使输出电压稳定的;基准电压也不受PVT的影响,也意味着提供的电压是稳定的;
另外,LDO的产生也要用到基准电压。
所以就有一个疑问,那我们既然有了基准电压,为什么还要用LDO呢???

网友:
一般是负载能力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稍微说清楚一点呢?

网友B:
带隙基准源输出驱动能力不够的吧,需要缓冲,而且基准源输出的电压一般为固定,需要其它电压的话还是要LDO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基本清楚啦。谢谢。

网友C(2021-11-02):
引用 网友B:
带隙基准源输出驱动能力不够的吧,需要缓冲,而且基准源输出的电压一般为固定,需要其它电压的话还是要LDO ...

请问一下,现在需要一个较为固定的电压,直接用基准的话接个缓冲也可以吧?这样和LDO相比电路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现在需要一个较为固定的电压,直接用基准的话接个缓冲也可以吧?这样和LDO相比电路简单一些?
...

主要是带负载能力,没要求的话直接用基准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