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楼主(2013-05-18):
DC综合之后显示关键路径为寄存器到输出端,这说明这之间的组合逻辑很大,(说明一下:不能设为寄存输出),另外发现关键路径有很多连线,而且连线延时较大,该怎样对此关键路径进行优化?而且这类的关键路径不止一条。有没有专门针对关键路径进行优化的命令啊?怎么写?请教大神们。

网友:
output_delay是不是设得太大了?
要单独优化输出的话,可以把输出单独放在一个path group里。
连线延迟你是怎么看的?方便的话贴个报告出来大家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设为周期的60%了,但是违例还是挺大的,光靠缩小这个解决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你说的也设置了,报告明天贴出来,谢谢大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请教版主,综合的时候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这个选项定义最慢与最快的环境,如果最慢选择ss,最快选择ff,而target file选择tt,这样timing的slack是按照ss还是tt的延迟情况计算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的这个报告没有线延迟吧?标注为(net)的Incr貌似都是0 啊。
看你的net好像dc已经优化得挺好了。
你要不设了path group再试一下吧。
group_path -name OUTPUTS -to [all_outputs] -critical [expr 2.857*0.1] -weight 5

网友:
你确定需要这么紧的约束么?
你试一下zero wireload,如果还是过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今天又做了,时钟350M,建立时间违例还是达到-0.52ns多,关键路径在寄存器到输出端,现在不知道有什么招能改善时序了,系统要求跑到400M,现在350都没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约束过紧你说的是时钟频率吗,还是其他的?时钟确实要这么高,你说的zero_wireload没用过,能否解释一下?是不是计算连线延时的时候线延时为0啊?我明天去试试,谢谢!

网友:
可能已经无法优化了吧,你说又不能寄存输出,看看电路能否修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看下set_output_delay能不能降低点,要是output delay真的要1点多ns的话,这样实现估计是比较困难的吧?那只能尝试优化输出端的代码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优化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优化,这样长的一条路径,你还想跑400M恐怕很难了。

首先要从优化coding style开始做,这么长的组合逻辑能不能想办法做成pipeline的?
另外最佳的做法是让输出通过寄存器直接输出,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接口时序。

还有,你把output delay为什么设成了这么大,我估计有两种原因:
1. 你的约束太紧
2. 你的模块与后级模块的clock没有做好balance,后级的时钟比较快,使是setup的窗口缩短,导致你必须设置这么大的output_delay

网友:
[Altera.(FPGA)电子设计软件].TLF-SOFT-Altera.Quartus.II.v9.0.SP2-SPYRAL.nfo (10.87 KB)

网友:
输出延时是否定的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你的建议。顺便请教一下,一般输入输出延迟都定多大好啊?假如不知道上一级和下一级芯片的输入输出延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你的建议,很有用。我们也考虑了修改代码。另外顺便请教一下,通常你们会怎样设置输入输出延迟啊?根据什么来设定呢?谢谢

网友:
不能寄存器输出一般都是因为IP之间做的协调不够。协调下上下级的input和output,一般都能做到寄存器输出。

网友:
输出延时不一定要设为60%的时钟周期啊,那个只是不确定外部输出延时的情况下的保守约束。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约束的,你设置的1.7ns确实是外部逻辑到寄存器的延迟么?一般来所,如果模块不是寄存输出,那么应该是寄存输入,所以肯定是outputdelay太大啦~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般来说如果各个模块之间的clock banlance做的比较好的话,而且输入信号在模块内部没有很长的组合路径,或者输出信号是由寄存器直接推出去(或寄存器Q之后延时比较小),input/output_delay可以设置成时钟周期的三分之二,原则就是不要过约束,你可以大概估计一下数据从模块输入端到寄存器端口上的延时,时钟到前级寄存器和本模块寄存器clock 端口的skew(clock skew也可以先不用考虑,主要考虑数据的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G:

    按照楼主给的时序,如果不该输出端的组合逻辑的话。即使output_delay设为0,可能都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受用了,非常感谢!以后还要多多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明白了。还是要协调上下级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感觉又学到一些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顺便请教一下,输出负载的值一般怎么设置?就是set_load的值一般设置多大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set_load不用设置的太精准,一般是比你实际驱动的cell的load大一些即可,如果你不太清楚就可以设置的稍微大一些,load的大小对综合结果的影响不是很大,比如你可以把所有的输出 load设置成如下:

     set_load -pin_load [expr 10 * [load_of BUF2/A ]] [all_outputs]

你可以试着改一下expr中的系数,上面的是10,改成30和改成5,你看看综合结果有改变吗!

也有人这样做 set_load 0.01 [all_outputs],这样做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对0.3类似的数据没有什么概念,你干脆用我说的做法,结果是一样的,只是用我说的做法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output能驱动几个BUF2。

[load_of BUF2/A] 在库里面都有写,你可以打开库,查一下BUF2的pin A就可以看到他的load是多大(capacit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说的这个我明白,现在知道了。以前就是不知道要确定expr 后面的系数。再次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上层设计例化了一个存储器,综合的时候要不要把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存储器行为模型(.v文件或者.vhd文件)读进去啊?不读进去的时候,DC会告诉说找不到这个模块,但是有的人说可以不读进去。我都是把.v文件读进去,并在里面用“translate_off 和translate_on”命令。一般都没问题,但是我不知道.vhd文件怎么读进去?因为它要用到很多library,会报错。这个怎么设置?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上层设计例化了一个存储器,综合的时候要不要把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存储器行为模型(.v文件或者.vhd文件)读进去啊?不读进去的时候,DC会告诉说找不到这个模块,但是有的人说可以不读进去。我都是把.v文件读进去,并在里面用“translate_off 和translate_on”命令。一般都没问题,但是我不知道.vhd文件怎么读进去?因为它要用到很多library,会报错。这个怎么设置?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下面两条命令中的参数一般设置多少为好?有何依据啊?谢谢。
set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 20

set 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 0.03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下面两条命令中的参数一般设置多少为好?有何依据啊?谢谢。
set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 20

set 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 0.03

网友:
回复 网友G:

   memory compiler应该生成的有db,DC读DB文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又要请教您一个问题,麻烦您了。今天做一个设计的综合,寄存器到寄存器之间的setup违例较大,一般您都会用什么方法或策略去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又要请教您一个问题,麻烦您了。今天做一个设计的综合,寄存器到寄存器之间的setup违例较大,一般您都会用什么方法或策略去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般来说,如果综合之后setup的violation太多,很有可能是你的约束太严了,如果不需要这么高的约束就改一下约束。

另外你也要看一下有没有约束错误设置,比如你的clock是否设成了ideal,uncertainty设置的对不对(一般在50~100p,根据vendor的要求来设置)

如果约束没有错,那只能改设计了,DC不是万能的,解决时序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RTL。

如果violation非常小比如10p以内,那么你可以尝试用DC的timing优先的综合策略试一下,具体命令我不记得了,自己翻翻文档

网友:
楼主试过optimize tregister没?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太感谢您了,这对我很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第一次听您讲这个概念。这是对寄存器专门进行优化吗?能否稍微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遇到一个新的问题,请教一下。
综合结果显示,关键路径DC插入了许多大驱动的buffer和反相器来增强驱动(不是时钟和复位),导致延时很大,时序违例太大。我觉得可能是约束设置得不对,但不知道是哪条命令的哪个参数设置不对。我设置的部分约束如下,请您帮我诊断一下,谢谢!我用的是sMIC.18的库,时钟频率200M。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X2 -library slow { "gpio*" "data*" "brdyn" "bexcn" "cb*" }

set_input_transition 0.3 { "gpio*" "data*" "brdyn" "bexcn" "cb*" }

set_load [expr {4 * [load_of "slow/INVX2/A"]}] [all_outputs]

set_max_fanout 6 [get_designs $top_design]

set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 10

set 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 0.015

set_max_transition  0.3  [get_designs $top_design]

set_max_capacitance 0.5  [get_designs $top_de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G:

set_max_fanout 6

看看跟这句有没有关系,如果一根线的fanout太多,dc会自动插入buf保证每个cell的fanout最大不超过6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您,我根据您说的去改改试试看。

网友(2013-06-23):
回复 网友G:

  参考文档资: Design Compiler Register Retiming Reference Manual
原理:移动critical path上的Register,减小Register间的combinational circuit,达到优化slack的目的

网友:
你的逻辑很大, 优化关键路径也不大起作用,你最好还是看看怎么优化你的代码, 减小逻辑, 中间加一级DFF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

网友(2014-11-14):
回复 网友A:
版主,问个问题啊,手册上说: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这个变量是用来指出,如果net的扇出个数超过指定值,那么他就是高扇出,同时drc检查,还有延迟计算都是这
个数值计算,但是时间上net上的扇出是没有变的。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结合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使用的,当net的扇出超过threshold,那么net上的负载等于这2个数值的成绩。

结果是这样设置后,clk的延迟确实小了,我想问:这样改后是不是相当于在DC阶段修改了电路(比如插入buffer等)?

这和手册上之前说的一段话不符合啊。是这样说的:

dc中对于高扇出net的处理,基本就是加buffer(前提,如果没有对这条net设置一些约束,比如set_ideal_network,set_dont_touch,后面会讲到),以此来减少cell输出端的负载,从而减少transition time 和delay time,以及max_capacitance。而事实上我们是不希望dc这么处理的,我们希望的是可以在后端版图的时候让后端工具自己加buffer,因为我们不知道真实的high fanout net上的RC,所以不知道应该加怎么样的buffer,dc只是根据互联线模型来计算RC,接着加入buffer,不是真实的,只有布线以后我们才可以得到几乎真实的rc

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2015-11-18):
谁那里能帮我写一个set_max_delay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7-04-24):
怎么导出.def文件

网友(2017-07-16):
回复 网友F:

   不用把.v读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