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C10.1 license找不到问题

楼主(2013-05-18):
在安装了QRC10.1并指定了license后运行QRC报如下找不到licnese问题。请各位大侠支招是怎么回事。
指定license格式如下:
setenv LM_LICENSE_FILE "/tools/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ERROR (EXTGRMP-521) : This session encountered a licensing problem.
There is/are insufficient license(s).
You need 1 count of the QRC Extraction L / XL 10.0 License
.

INFO (EXTGRMP-293) : Please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customer support at
support@cadence.com or
call 1-877-CDS-4911 or
use web at

http://sourcelink.cadence.com
  http://downloads.cadence.com
Ending at 2013-May-18 17:30:44 (2013-May-18 09:30:44 GMT).
Tool:                  Cadence Extraction QRC 64-bit
Version:               10.1.3-p065 Tue Oct  4 20:52:23 PDT 2011
IR Build No:           065
Techfile:              ./Data_in/tech_file/QRC_TYP.tech ;
version: p9.1.4003
License(s) used:       0 of Unknown
User Name:             xxx
Host 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OS Release:       Linux 2.6.9-89.ELsmp
Host OS Version:       #1 SMP Mon Apr 20 10:33:05 EDT 2009
Run duration:          00:00:01 CPU time, 00:00:02 clock time
Max memory used:       205 MB
Nets/hour:             0K nets/CPU-hr, 0K nets/clock-hr
Design data:
    Components:         6711
    Phy components:     7
    Nets:               0
    Unconnected pins:   0
Warning messages:      6
Error messages:        0

网友:
do you patch with sfk before run?

楼主:
非常感谢对我的问题的关注。
我没有找到QRC的patch。所用用本论坛中的一个patch(如下链接)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73895&highlight=patch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不知是不是patch的问题。哪里可以找到EXT10.1的patch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用的如下链接中4楼的patch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89580&highlight=patch

网友(2014-03-07):
我的QRC在assura不能用,还有就是assura挂不到virtuoso的layout菜单栏,用命令能用,请大神支招,cadence5141与assura410能否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LZ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9-05):
同问,请问LZ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
i also have problem with the ext10.1 not finding the license, any s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