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icwbev_plus_vG-2012.06-SP3

楼主(2013-05-18):
icwbev_plus_vG-2012.06-SP3.part01

网友A(2013-11-1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把你的
icwbev_plus_vG-2012.06-SP3安装好了,但是不能用,请问如何破解啊,"A License Token Checkout Failed: No such feature exis"

网友B(2014-08-29):
回复 网友A:

重做license 加入ICWBEV的license

网友(2014-11-10):
i have the error like  as
Feature:       ICWBEV_PLUS
Server name:   localhost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5,570.  System Error: 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网友(2016-03-09):
不就是要ICWBEV_PLUS这个么?加到licgen里边就行了呀

网友(2019-06-15):
license比较麻烦

网友(2021-05-11):
运行icwbev  出现 core dump 直接关闭软件了 有谁碰到过嘛

网友C(2021-07-20):
License Token Checkout Failed: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ile.
Feature:       ICWBEV_PLUS
提示我的hostid不对,我的license里面明明有这个feature啊、、、怎么办
FEATURE ICWBEV_PLUS snpslmd 2019.12 31-dec-2029 uncounted \
        2F328A0597D1EC657C0B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
        HOSTID=18c04d602632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
        ck=233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重做license 加入ICWBEV的license

您好,请问ICWBEV的license怎么弄?有没有资源或者网站的,我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把你的

您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怎么弄的license?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C:
License Token Checkout Failed: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 ...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