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文件访问请教

楼主(2013-05-18):
path.txt内容如下

  1. Pulse_Bst_15/psf/tran.tran
  2. Pulse_Bst_33/psf/tran.tran

tcl脚本把每行打印出来

set filename path.txt
set path_file  [open  $filename  r]
while { [gets $path_file line] } {
        puts stdout $line
      }
close $path_file

为什么无法打印出来呢,对着tcl教程看了半天也没找出问题来,请各位帮忙看看吧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要输出到终端还是到文件,如果是终端
   把 puts stdout $line => puts $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意思是gets返回结果是1或者0,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个问题,
para.tcl文件如下

  1. set LSB 4.00

当我在其他文件中想调用该LSB的值时,

  1. #filename:file.tcl
  2. source ./para.tcl
  3. .....

当我直接source时,会报错,请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解决了,最后发现是被souce的文件中有一句语法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辽不了解TCL在模拟电路仿真时在哪些地方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