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VCS_MX产生fsdb文件时报错

楼主(2013-05-18):
如题,在使用VCS_MX时,testbench中添加了如下代码: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xxx.fsdb");
       $fsdbDumpvars(0,fifo0_testbench);
   end

其中fifo0_testbench是我的testbench中的module名;

运行vcs -ri +v2k .......后提示2个error;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file'.和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bDumpvars'.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有把verdi的PLI添加到vcs的命令script里吗?

没有的话, 先搜索vcs_mx verdi/debussy, 看看怎么做联合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了 我找找看看

网友:
vcs的时候添加 -fsd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生的FSDB文件加载到verdi中 信号全是NF

网友(2013-12-05):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网友(2015-09-04):
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个要点:
1、 把NOVAS_HOME和LD_LIBRARY_PATH这两个变量设对
2、VCS加-fsdb参数
3、VCS和VERDI的版本不要相差太远

网友(2016-02-24):
回复 网友D:

    照您说的,解决了,多谢!

网友(2019-02-22):
主要还是先检查带不带-fsd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