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该如何理解enable recovery and removel timing arcs

楼主(2013-05-18):
icc student guide中讲到enable 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 arcs该如何理解呢?
这个标题下面有注释:
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 arcs define timing constraints between asynchronous signals of a sequential device and its clock。
timing arcs可以翻译成时序弧吗?

网友(2013-06-25):
rcs好说缩减吗?

网友:
rcs用什么方法缩减好!

网友:
feko可以放大尺寸的吗?

网友A(2013-07-26):
arcs好像是architecture的缩写吧

网友(2014-05-12):
同问,希望有懂的人来指点一下。

网友:
简单说你可以理解为类似flip-flop的reset pin和clk pin之间的check,D pin和clk之间是check setup和hold,置位复位端和clk之间是check recover和remove

网友(2022-08-17):
撤销异步复位信号后到下一个clock edge前的这一段时间叫recovery time。这一段时间必须预留足够长,否则各寄存器很可能会产生冲突。
clock edge后至少需要保持一定时间的有效的异步复位信号叫做removal time。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A:
arcs好像是architecture的缩写吧

不对,就是一个单词,  “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