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问题

楼主(2013-05-19):
modelsim仿真时测试文件下面没有可添加的信号怎么回事?

网友:
描述不清楚,有么有图或者代码

网友:
把优化关掉试试

网友:
1.把优化关掉。
2。如果使用的是加密IP,是引不出内部信号的

网友:
把优化关掉
就是被优化了.

网友:
看看 例化的模块 名字 对不对

网友:
前方真还是后仿真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问题描述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