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erilog中调用vhdl模块,最好给个例子,万分感谢!

楼主(2013-05-19):
如何在verilog中调用vhdl模块,最好给个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
简单的很

vhdl模块名   随便个名字(
  .VHDL端口(端口),
   .VHDL端口(端口),
   ……

);

楼主(2013-07-09):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你可以打开一些自带的ip核代码看看,里面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2014-02-06):
要是更详细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