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

楼主(2013-05-19):
本人fpga初学者

写的代码功能是要比较最大值max与c每一时刻输入的大小比较并输出最大的值

时序仿真出来如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只有第一个数

源代码
触发
时序仿真

网友:
没有复位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怎么写,要在哪复位,谢谢

网友:
我觉得问题出在forever上  运行到forever #5 时就进入无限循环了 无法读取下一个数据

如果你把forever插在第二个或第三个赋值的C后面,仿真波形里就会出现两个或者三个C的值,但是时钟波形会向后推

我没有用过forever 不知道正确的应该怎么写,但是你完全可以用always模块实现时钟的翻转

网友:
分两个initial写,一个专门写时钟,另一个再赋值

网友:
max没有初始值.m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啊。都是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这样,再添加个initial模块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这样,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