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l dff求助

楼主(2013-05-19):
做一个cml 的二分频  的dff,输入时钟频率2.5GHz,瞬态仿真波形开始幅度很小,后来开始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去调整?而且波形毛刺很大,MD:W/L=10/0.2,ML:4/0.2,MC:24/0.2,尾电流源:44/0.2

网友:
这个是要有一个起震的过程吧,这个是负反馈,这个也确实是存在毛刺的,过一个buffer就好了。
放心吧,是对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前面一段很小摆幅的震荡的,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估计应该跟VCO的反馈原理有点类似

网友(2014-11-03):
前面的高电平就表示,输入时钟信号的差分对的电流往一个方向流,逻辑是1。毛刺像2楼说的交叉耦合正反馈导致的。你加个inv就不会了,不过这样会影响交叉点。或者你加CML缓冲器可以减轻。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um 工艺?

电流镜的L可以大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MC MD的W没有优化,有点不平衡

网友(2025-06-25):
請問一下 clk clk信號是要輸入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