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ubuntu13.04上成功安装cadence IC615

楼主(2013-05-19):
今天终于在ubuntu13.04上安装上了cadence ic615 Screenshot from 2013-05-19 21:34:10.png

网友:
介绍一下流程呢

网友:
我觉得UBUNTU13.04 对于。bashrc 中类似 UNSUPPORTED_PLATFORM要改成UBUNTU13.04最新的。
大概是吧

网友:
大神。。。求流程。。。求指教

网友(2013-06-20):
楼主你太坏了,这么久了都不肯贴流程。鄙视你~

网友:
别折腾了,我试过很多Ubuntu版本,最后发现还是10.04最好,再往上的版本都有各种问题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真正用起来才会发现,当然,如果你的机器很新,只能装13.04,那是另外回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问什么配置的机器能够基本流畅地跑仿真呢?

网友(2013-09-22):
安装过程介绍下呀

网友:
can you send me the installation steps ic615 and mmsim in RHEL 5 and configuration steps

网友:
如何安装?

网友(2016-01-02):
回复 楼主:

   s可以教我吗,我也需要安装IC 615和MM仿真软件看到请回复下,谢谢哦

网友:
教材啊,赶紧发上来啊

网友:
厉害,能否教一下呢? 感谢

网友(2016-03-21):
求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