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M CO-PROCESSOR 讨论

楼主(2013-05-19):
坛子里面高手云集,有没有对协处理器接口有所熟悉和了解的?

  站在系统实际应用的角度考虑,有没有人做过相关方面的比对呢?比如通过AHB总线读写SLAVE寄存器的速度快呢还是用协处理器读写SLAVE(这里其实是协cpu,可以看成一个SLAVE吧)?

  对于这两种接口的效率如何?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设计,有过类似的CASE分享一下呢?

网友:
MCR和MRC指令的效率可能没有AHB的接口效率高,但LDC和STC指令的效率比AHB单独访问的效率高,协处理器的优点在于它有一个单独的协处理器接口,不通过ahb总线,这样避免了与外部ahb master进行总线竞争,而且有单独的协处理器指令。
不过协处理器接口时序比较复杂,需要加桥接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一直搞这个以为没有人回帖,就没有关注了;
你刚刚提到的MCR和MRC指令我已经实现其基本简单的功能,发现比AHB访问master确实快一点,单指令对比的话
比如:
  读写slave写寄存器  起点都是从指令总线取出指令开始
  coprocessor interface 消耗周期: 6clk(read) 8clk(write)
  AHB interface 消耗周期: 8clk(read) 10clk(write)

LDC/STC指令暂时没有实现,从时序图可以看出来是要比AHB访问的话要效率高一点,这个主要看应用需求,是否需要对数据
进行从memory中进行读取写入;

  这里想问的问题: 你有没有关于 ARM926EJS 协处理器的接口资料呢?除了官方的那个reference manual,因为那个文档
对于接口的描述很简单,至少对于我实现MCR/MRC指令的流水操作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说我实力不够啊!如何实现这两个指令的
流水呢?

比如:在ARM那面用汇编写代码  如果 先写后读的话,MCR紧跟MRC,对于第二条读指令我暂时没法处理,不知道这里可否指点一下呢?
不胜感激!
  有相关详细资料的话,可以发我一份么? 邮箱: veriman@foxmail.com

楼主:
回复 楼主:

    和ARM的桥接模块在IP里面已经集成有了,你懂得,是ARM的CP15协处理器来控制外部的协处理器接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做过两个协处理器,也没什么资料,看看时序图慢慢调试。其实协处理器的加速效果并不太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只参考的ARM给的官方文档么? 那你的协处理器做了流水处理了没有?感觉官方的文档不是很详细...
   从我简单的仿真结果来看的话确实不怎么明显?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如果ARM core时钟和AHB总线时钟不一样的话,这种情况下也许协处理器接口有一定的优势;
   对于你说的memory的访问,ARM方面也有指令完成burst操作的指令,LDRM,STRM这种busrt操作的指令;
   AHB操作也应该是流水线操作,可能只是时钟上面的差异吧,总线时钟不一定有core的时钟快,这样情况下可能有优势;

    如果 ARMcore时钟和总线时钟一样,这两种接口效率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2013-08-10):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是协处理器更加快些